求助?台安变频器电源无输出!

楼主(2004-09-11):
此电源部分使用UC3844N作激励控制,查3844和负载端外围个器件无异常!但3844各脚电压异常,切波动较大,如:7脚VCC在12V~13之间波动!(7脚正常时16V左右)! 请问各位高手,有谁见过此种故障,可否指教?谢谢!

网友A:
你都换过什么了?

楼主:
我更换了UC3844N,其他还有从1脚到8脚的两个二极管! 这些参数都和原来是一样的啊!谢谢你,你见过这种情况么?我这里有两台都是这样,一台是别人送修的,我也没动,奇怪的是和我修的这个故障一样!晕了!

网友B:
在哪里,在广州我可以帮你看看,本人是个维修爱好者,以前做专业维修的,老本行了

楼主:
我在济南,,你在济南的就好了! 呵呵!  谢谢!有济南的么?

网友C:
本人在浙江,有兴趣过来看看。

网友A:
原来K1317没坏吗?还有开关变压器有测一下是不是好的吗

网友D:
检查次级有无短路!

网友E:
你换一下变压器初级线圈跟前,有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并联然后串连的那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负载无短路现象,我短开负载端(除了稳压回路)接上用假负载试过的! 开关管是K2700 这个也是好的 ! adongliu? 你好! 你说的是那个续流用的二极管么

网友F:
开关电源主通道异常!看看反馈是否良好

网友G:
换启动电容,试试!就是UC3844的电源电容。

网友H:
不幸放假前收到台安变频器,故障:全无显示换掉模块见好,可又总显示b.b又消除不掉,该变频器使用面板控制,查cpu板PC7.PC6.PC5.PC5.PC4周边电路无异常,且光耦3脚.4脚有电平近5V,又将光耦3脚公共端电阻取下,显示照旧,我查一下光耦3脚.4脚接至cpu,是不是光耦紊乱呢?请教各位高手有何高见敬请指教。

网友F:
BB警停保护,正常!

网友F:
请大拇指反馈一下现在机器所处的情况

楼主:
机子更换开关变压器以后,电源恢复正常,据客户反应变频器工作环境湿度较大,还有可能进水! 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I:
UC3844N7脚是电源端,如果不正常整个电源都不会正常,检查7脚外接元件,具体是这3个元件C230,R238,D217其中D217是稳压管,你说7脚VCC在12V~13之间波动!我认为贴片电容C230可能坏

网友I:
回显示b.b:台安变频器的面板没有插好就会显示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