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hao

楼主(2004-09-11):
大家好,有谁知道PCI-6014的输入输出的模拟电压模拟电流的范围是多少?采样点数,采样频率,采样周期,扫描频率,采样速率的概念,我查了好多资料,但没有哪本书说的很清楚,只好麻烦各位高手了

网友A:
查手册,这些参数一定有的.请告我厂商.是ADVANTECH、NI等在网页或产品样本应能查到。

楼主:
是ni公司的数采卡pci-6014

网友A:
采样点数是用户根据需要确定的总点数,如1s、0.2s、0.05s、0.001s等采集一点,1分钟采集的就是60、300、1200、60000点(每通道). 采样频率是每秒采样次数,单位Hz,是采样周期(单位s)的倒数,也是用户确定的,当然不能高于板卡的扫描频率. 扫描频率是板卡扫描全部A/D通道(如8、16、32等)一次的速度,如100K,300K,500K,1M等,单位Hz. 采样速率即采样频率,必定低于扫描频率. PCI-6014的输入输出的模拟电压模拟电流的范围上班后如查到告你。 (修改稿)

楼主:
你说采样速(频)率不能大于板卡的扫描频率.又必大于扫描频率.是不是矛盾?采样点数1s代表啥意思?不应该是一个数子吗?是不是对A/D通道扫描一次,每个通道就采样一个点?

网友A:
对不起,请看修改过的内容. 扫描是让其采集一次的速度,可以定时让其采集一次,这时按扫描速度做一次,当然也可以让它扫描若干次.视需要记录最后一次结果,或取其均值或中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