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如何用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4-09-11):
本人手上现有FX2N-32MR一台,BQS-021 MOTOR DRIVER一只,23HY2603电机一只。其中23HY2603是六线的,没有说明书。猜测是四相六线的步进电机。现在我想用PLC来控制这个电机的正反转和加速请问应如何接线。

网友A:
步进要用脉冲控制,MR的不行,要用MT。 MOTOR DRIVER应该有接线图,直接接在PLC的MT输出点上就可以了

楼主:
实验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