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变频器G11

楼主(2004-09-11):
请教各位大师:我单位有台富士变频器,22KW,G11的,一接负载输出就缺相,把它拆下来,接了个小负载(1.1KW)好好的,空载当然不缺相了,不知是什么故障?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应该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B:
你那台应该是用的矢量控制方式吧,改为V/F控制就可以了,因为那个模块内部的电流检测坏了,我碰到过

网友C:
是逆变模块有问题,我也碰到过了.模块6MBP100RS120我这里有的. 13819398260 徐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