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的效率问题

楼主(2004-09-11):
有哪位高手对变频器运行过程中的效率有所了解? 一般在哪段频率时效率最高,也就是变频器本身所消耗的功率越小? 有没有成熟的理论? --请赐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

网友A:
效率都应差不多一样的,用IGBT模块的变频器本身耗电量相当小,

楼主:
相当小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能达到输入功率的4-5%?还是0.4-0.5%,另外,运行10HZ的时候和运行50HZ的时候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变频器的功耗,主要是功率管的功耗,控制电路的功耗很小,对于10KW以上的变频器,应该可以忽略了吧, 而功率管的功耗主要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1、变频器输出电流,2、变频器的开关频率,主要是因为IGBT的导通和关断损耗,其次,驱动电路的设计也与功耗有关。因此,如果相对而言,在低频的时候,是不是效率应该低些!?因为如果导通和关断损耗随电流变化不大的话,损耗占电机输入功率比率应该更大,不知道以上说法是否有误,请高手指正!

网友C:
一般在96%左右,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