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编程有没有平台问题?

楼主(2004-09-11):
编程用普通PC-rs232,产品是Industry Computer+RS485 PCI卡。 如果需要编写RS485的程序,是不是必须在Industry上编写才行?

网友A:
您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1.RS-485 是电气信号的规范, 跟平台无关. 2.写任何程序, 则多数都跟平台有关. 例: CPU command set?

网友B(2009-06-01):
ASCII方式RS485编程技巧

网友C(2010-03-15):
一楼说的很对,但是没有明确的回答楼主的问题。

答案:不必再工控机上编程,在任何电脑上都可以,只需设置COM就可以了。(前提是你编程的电脑操作系统要和工控机的操作系统一样,比如都是windows或Linux) ,另外:232的串口如果外接485的设备需要加232-485转换头,一般二三十块钱,工控机的485PCI卡直接用就可以了

--------------------------------------------下面是广告

承接自动化工程项目:
1、上位机:采用VB/VC、LabWindowsCVI、labview编程,组态软件:Wincc、iFix、组态王等,串口RS485\RS422\RS232、以太网接口接通讯编程,实时监控系统、数据库。下位机包括PLC、采集模块、智能仪表、变送器等。
2、PLC梯形图编程:西门子S7-200,S7-300,S7-400,三菱FX1N,FX2N,施耐德、欧姆龙、松下、台达、LG等 各种 采集设备 MTL 、 p+f、truck等。
3、变频节能改造:水泵、风机、空压机、注塑机、扶手电梯(非垂直电梯)、中央空调 、恒压供水、室内恒温、收卷机、放卷机等

电子邮箱:tang@wuruida.com
QQ/MSN:59681394
深圳南山区桃园路常兴广场西座
联系人:孔先生 、唐先生 13538295266\13418518944
深圳市五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上位机开发 上位机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