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有哪位用过E6B2-CWZ6C??

楼主(2004-09-11):
它与51单片机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A(2006-08-05):
我正想问E6B2-CWZ6C怎么和三菱PLC连接呢???

网友A:
你知道就告诉我一声!!!!! 谢谢!!!

网友B:
说明书上的接线图很清楚啊.

网友A:
我没有说明书啊
你有吗?

网友B:
没有说明书也没关系,外壳上有每种颜色导线的代表了哪种信号,一个电源,一个地,三个信号,使用的时候,在电源和信号间接一个2k-3k 的电阻,再把信号线接到单片机或PLC,地线直接相连.

网友C(2009-04-28):
十分感谢!5楼!
谢谢!!!!!!!!!!

网友D(2011-08-17):
对:聊聊QQ 关于
我没有说明书啊
你有吗?
内容的回复:
黑色为A相 白色为B相、橙色为Z相都是接到plc的高速端口,棕色接24V,另外一根接0v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