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技术!

楼主(2004-09-12):
各位前辈我想了解一下关于变频器与PLC的连接原理,手里现在有一个SIEMENS的MM420,还有一个松下的FP0,我想知道PLC是怎样控制变频器的阿?因为我是新手,不太了解实际的操作。我想知道一般情况下PLC都控制变频器的什么?在420的5、6、7端子分别是启动停止、反转、复位端,8是+24V电源端子,9是0V,是不是可以直接用PLC的输出端Y0/Y1/Y2输入到5/6/7端子控制它的这些功能?当选择PLC控制时,怎么让PLC自身的PWM功能控制变频器阿?恳请各位前辈指点,因为刚刚接触这些,想有个总体的了解,有助于今后的学习!谢谢!还有就是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是不是必须是变频电动机阿?普通的三相鼠笼电机可以吗?

网友A(2007-06-19):
确实比较基础的问题。
用plc控制变频器,主要控制的内容有:控制字,速度给定,其它按需控制,比如转矩,加减速时间等
启动停止、反转、复位这些功能,可由plc的数字量输出来控制,最好加继电器隔离一下,当然也可以用通讯来控制
plc控制变频器的速度,一般用pmw的很少,除非有些伺服需要,你可以加模拟量输出模块来实现,当然也可以用通讯来控制
普通电机也可以用变频器来控制,但是注意最高输出频率不要超过该电机的额定频率,注意散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