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直流电机的准确定位?

楼主(2004-09-12):
各位好! 我有一个伺服控制问题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里请教各位帮我分析问题的原因: 传动机构:用直流伺服电机控制机械传动运动,机械传动是采用气浮直线导轨+摩擦杆,因此摩檫力很小。采用光栅尺作为位置精度控制环节,与直流伺服电机形成了闭环控制。 控制系统:法国METROLOIC公司产品 电机:英国SME 光栅尺:德国Heidenhain 调试要求:准确定位应在+/-1~2脉冲当量;运动平稳无抖动; 问题现象: 1、 当给系统发出走一个定距离的指令后,电机驱动摩擦杆运动到指定位置后,在其附近始终都不能马上稳定的停下来,要等大约1分钟左右才能停在偏差+/-10个多脉冲当量的位置,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2、 即使我在某一个位置调整好系统的各项参数,能使机械结构运动在这个位置能够稳定到偏差+/-1~2个脉冲,一旦机械结构运动到另一个位置,其在这一位置的稳定性就达不到偏差+/-1~2个脉冲的要求了,而且即使机械结构运动到刚才参数调试的位置,也实现不了稳定性达到偏差+/-1~2个脉冲的要求。 我的调试感觉:如果不是机械运动机构所带来的问题,就是系统的参数适应范围太窄了。 该如何解决准确定位这个问题呢?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A:
应该是控制系统的参数调整的不好。一分钟就是明显的震动。 你是在那里的??

网友B:
摩擦原因或者PID参数不合适,如果用的校正不是PID,则是摩擦原因。你可以看一下阶跃响应曲线,如果总有静差存在,在保证稳定性的情况下提高积分增益。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开环增益,即P,当然也是在保证稳定的情况下。 从你的现象上看要1分钟才能过渡到稳态,则你的PID参数是不合理的。你先减少微分,直至有振荡出现,并且无爬行现象,(即你所提到的现象,位置不是缓慢上升,而是到一定时间后曲线基本是水平直线),过渡时间缩短合适的值后,在这个基础上,增加积分或提高开环增益。这时系统稳定性会变差,这时适当增大微分即可,如果用滞后超前校正,则加大P,然后在增大滞后环节分母式中的的时间常数。如果你想定量的获得一个PID参数范围,先测出电机及负载的数学模型。运用自动控制理论中控制系统设计方法去设计。 可否告知你的地址?

楼主:
DragonShadow:非常感谢你的建议!能否详细告诉我如何做“定量的获得一个PID参数范围,先测出电机及负载的数学模型。运用自动控制理论中控制系统设计方法去设计。”我的信箱是:sunjuan_cn@126.com.希望能有机会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