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步进电机方案!

楼主(2004-09-12):
请各位师兄赐教: 步进电机是用什么信号控制的?功率最大有多大?用PLC能否直接控制步进?若不能,需要添加什么设备?设备又是怎么跟PLC进行连接的?若能,是怎么接线的?需要设定什么参数?工作原理又是什么?有实例最好!有那位师兄能教小弟几招,那我真是感激不尽,有机会一定请他吃饭!呵呵!!

楼主:
各位师兄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不屑回答?还是这个问题太难,不会回答?

网友A:
用脉冲信号控制.PLC控制需要添加步进驱动模块.PLC中须加运动控制模块.

楼主:
csl09大哥说的是要加两个模块吗?? 我具体该怎么操作啊??

网友B:
如果不用联动,无需插补,西门子的s7-200plc就可以了,用plc输出脉冲和方向.但是需要家驱动器放大来自plc的脉冲信号

网友C:
最近我们正好做这么一个系统,跟我联系吧,QQ:99268362

网友D:
不用模块直接用FX1S/FX1N就可以控制两轴!频率可达1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