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的启动求助

楼主(2004-09-12):
今更换了一台西门子440系列的变频器,接线设置参数后远方启动,变频器不运行,我们的启动方式是远方操作变频器电源和启动指令同时加到变频器,但不能启动变频器,断开启动指令再接通就可以启动运行了。不知是否我们的这种启动回路有问题,可是我们以前一直是这样用的,现在还有三台。求各位高手指点。急需!!!

网友A:
MM440不能把进线电源和“启动-ON/OFF1”指令一起操作。这是因为,MM440的控制板电源是由装置的直流母线提供的。如果直流母线不上电,即使发出ON/OFF1信号(合闸信号),也没有用。电子板没有电源,怎么响应? 正确的合闸顺序是:先给装置的进线电源上电,待装置的母线电压达到正常值(充电过程)以后,再给出ON/OFF1合闸信号。

楼主:
可我一直给他ON/OFF信号,不会一直充不起电吧。难道ON/OFF提前给出影响他充电?

网友A:
哈哈,这是你对变频器上电逻辑的理解,不是西门子MM440软件设计者的上电逻辑原则。他们不会按照你的逻辑思维去编软件,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原则去设计合闸允许的逻辑。 看一看MM440的使用手册,上面介绍了装置上电全过程的启动逻辑的时序和停车的逻辑时序。只要控制信号符合这些逻辑和时序,系统就会正常运行,否则就会封锁、停止。 好像用不着我再解释你的时序错误了,自己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老大,我的手册上没有,网上有这方面的资料吗?你能提供十分感谢!!我坏了的那台也是西门子的只不过不是440系列的,难道只有440系列是这样的时序?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找到,星期一再说吧。你可以打北京的服务热线。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A:
已经查了手册,确实没有交代。不好意思。但是,你可以观察MM440的状态字,也能反映你上电时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