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9-12):
大家好,我是工控新手,我现用艾默生公司的EV2000-4T0300P通用变频器做一个中央空调冷却泵的变频改造,遇到一点技术上的问题想向大家请教,我用温度传感器检测冷却泵回水处的温度,检测后的信号以4-20mA的模拟量反馈到CCI口,然后以操作面板手工输入0-10V的给定量,我想请问的是当反馈量达到给定量的时候,此时变频器的频率是依据什么来变化的,与哪几个参数有关联,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然后以操作面板手工输入0-10V的给定量”不太明白!

楼主:
就是给定量可以用手工的方式输入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