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三菱F540--75KW变频器

楼主(2004-09-12):
现修一三菱F540--75KW变频器,发现里面的整流模块型号为WPD95-16,共三块,每块里面两个二极管;觉得奇怪!WPD95-16应该是电流95A,1600V耐压,但75KW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要为150A左右,95A的整流模块怎么能用呢?甚是怀疑,请修过该功率的大侠赐教!是不是该机的整流模块被人换过,若是本来这机器用的就是这模块?那怎么解释它来满足150A左右的额定电流?急询!谢了先!

网友A:
是正常的,不会解释

网友B:
WPD95-16应该是电流120A,1600V! 但我觉得电流还是省了点!

楼主:
谢谢! 哪位可以提供该产品或其替代品,并请报价!

网友C:
一点也不小,很多进口机都是这样用的,但也有的国产机75KW的变频器就用两个95A的并联的,其实没必要。

楼主:
若负载的电流达到130A那整流模块会不会烧毁?

网友B:
楼主是否看错!是否是两个模块并联,因为我刚看了三菱F540--22KW变频器的整流模块都用到200A的。

网友C:
WPD95-16只是三相整流的一相,一组95安,那三组不就可以承受285A了,130A的负载还在额定电流以内,只要变频器正常怎会炸模块呢

网友D:
整流模块的过载能力要比输出模块强很多,并且与散热面积密切相关!例:三菱A540-11KW至30KW都用200A的,而55KW用的是分列的100A.另外整流模块前面的数值也不一定代表电流值,即使是电流也要分清是什么温度下的额定值!

网友E:
请问东莞市科永祥变频器中心: “WPD95-16只是三相整流的一相,一组95安,那三组不就可以承受285A了”这说法对吗?

网友C:
TO维修工: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三个WPD95-16并联组成一个整流桥,一个整流桥能承受的电流就是这三个WPD95-16中每个所能承受电流的总和, 如果你觉得不对请指点?

网友D:
to 科永祥: 上面三个整流模块的+/-是并联,但三相输入点R/S/T可不能并联哦!

网友B:
三菱变频器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大(380-480V),当输入电压是480V时,整流模块用120A应是足够的,输入电压是380V时,则120A是少了点!

楼主:
to:李先生 谢谢指点!没看错,只有三个整流模块,每个整流模块内含两个二极管。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科永祥的解释能否成立?因为整流模块的输出只是供给滤波电容,而变频器的输出通过电机形成回路额定电流只是150A左右。请大家继续指导!

楼主:
谁能帮忙确认一下三菱F540--75KW变频器用的是否就是WPD95-16的整流模块,而且只有三个?我现在一直在忧虑不敢用上去!

网友F:
看看整流桥有无拆过不就看出来了嘛!

网友C:
TO ZXF007: 你说的“上面三个整流模块的+/-是并联,但三相输入点R/S/T可不能并联哦!”我看不懂,能否分解一下呢? 不过你说的“整流模块的过载能力要比输出模块强很多,并且与散热面积密切相关!”这句话你是从哪本书上看到的还是经念之谈呢?或者是想当然的呢?我到是想跟你学学, 还有你在次论谈的发言(不管你用什么名字我还是知道你是谁的)都没给楼主一个放心的答案,仔细看看吧,有的话只能说给初学者听看似很有道理,不过我不觉得你不怎么样,因为我是个做业务为主的,做技术不是我的专业,连我都是这样感觉你了,你说你又能怎样呢? 有的问题自己懂就回答,不懂就不用回答,不要搞的楼主都晕了,还是没把握。 我们很忙,要不是有人买了我的模块,(与此论谈问题一样)我还不一定来此说:用95A的一点也不小。

网友G:
TO:楼主 三菱F540--75KW变频器的确是用那种模块,而且只有三块 放心用吧,我代换过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D:
to 东莞科永祥: 首先声明本人是浙江的,跟你们没有联系过!上工控网一直用这个笔名,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们的竞争对手了,不要太紧张! “整流模块的过载能力要比输出模块强很多,并且与散热面积密切相关!”你上网查一下资料就知道一般整流模块能承受的峰值电流是其额定值的十倍以上,而逆变模块只有二倍;模块散热铜板温度越高额定值越小.另外你认为上面整流部分的总容量是三组桥臂额定值的简单相加,那我还是建议你到书店找本书看看三相整流方面的内容!组成桥堆和并联是两回事! 另外即使是做业务的,说话之前也要考虑考虑吧,实在不懂可以请教你们的技术人员,我就不信你们的技术人员也会赞成"WPD95-16只是三相整流的一相,一组95安,那三组不就可以承受285A了"这样的观点,想想别人会怎么看你们公司.建议你以后还是用自己的笔名发表好了,不要连累别人! 另外做维修的话讲的太白有什么意思!要知道同样的故障有各种不同的坏法!不要再瞎琢磨了,好不好! WPD95-16为1600V 120A三菱变频器在模块容量选择上应该还可以,西门子ECO90KW用的比这个要小!

网友C:
TO ZXF007: 现在是竟争的年代,我不会因为多一个竟争对手而紧张,更不会因次而故意去打击对方,如果你真真跟我打过交道,我想你或许会把我当朋友看待,因为在珠三角我的同行朋友几乎太多了。我给你的留言也许是因为我把你当成每每人了,但不能说是我的竟争对手,如果真的有所误会,还请见亮。 是不是三相简单相加,能不能加?我也没时间去看书,我也不想去问我们的技术人员,因为他们修变频很少去看那些原里,或许他们也不懂,我也不要求他们很懂,不过我也不觉得这样就有审公司形像,能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你给我提了那么多好建意,在次多谢了,不过我也想给你点建议:发表观点别用那么多“!”。

网友D:
to 东莞科永祥: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被你们当成生意上的对手而猛轰了一顿感到很别扭.言辞如有冒犯之处还请谅解!在论坛上如果有兴趣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至少也是自己的一点经验之谈嘛!

网友G(2004-10-13):
请问这种WPD95-16的模块谁有?? 请联系13905058567 或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C:
我们有三个,型号是IXSY MDD 95/16 N1B ,和你这种是一样的,是拆机的,9成新。也可用西门康SKKD 100/12(16)的代替用(这是175A 1400V /1600V )。 www.dgkyx.com

网友C:
更正: SKKD 100/12 是175A 1200V, SKKD 100/14 才是1400V, SKKD 100/16 是1600V,

网友H(2009-06-18):
我修过,75KW的及160KW的,如有需要与我联系,手机是:13957008582,公司电话是:05703612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