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SOS

楼主(2004-09-12):
回转台空转时发现444报警,并有异常响声。 回转台静止时电机没发指令前后来回震荡。 FANUC 0-MD系统

网友A:
如果有444报警,那要看一下驱动器上的数码管显示,或者看721诊断 硬件有问题 不像我上次说的初始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