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两台计算机串口通信

楼主(2004-09-12):
新手请教:两台计算机串口通信 两台计算机串口连接,一台内用龚建伟的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另一台用VB的MSComm控件来接收数据,VB界面中有一接收数据的文本框,一个“接收数据”按钮。点击该按钮的程序:Dim recmsg As String //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 recmsg = MSComm1.Input // Text2.Text = recmsg 可是运行时出现问题:当我先在串口调试助手中点击“手动发送”按钮发送,再在VB中点击“接收数据”按钮,但是文本框中没有数据出现,于是我又先后点击“手动发送”按钮和“接收数据”按钮,这时文本框中才出现了接收到的数据。每次运行时都是这种情况,由于我是新手,也没什么基础,想请教各位老师! 另外,我这个VB界面是要与组态王进行通信的,我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接收数据前点击“接收数据”按钮。也就是说,如果VB界面中没有“接收数据”按钮,以上程序要怎么改进才能让文本框接收到数据?

网友A(2004-11-05):
可以发程序给我:cnfengmo@hotmail.com 但从你说的可以看出: 一定是你的数据没有转换成,因为单片机通讯是二进制的,你看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