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视觉系统可以测量离物件的距离吗?

楼主(2004-09-12):
请教各位: 有什么样的传感器或视觉系统可以监测探头离物件之间的距离?

网友A:
激光干涉仪

网友B:
激光测距仪应该可以!~ 021-54489421 张汝江

楼主:
要精确读高的,能输出模拟信号!

网友C:
用我公司的CCD边缘探测仪就行,精度10微米。 请参看网站:www.photonscope.com -------------------------------- Photonscope, The Power of Vision

网友D:
你的距离参考点选检测探头不一定最好吧。这样首先要求你的探头安装精度相当高。我建议如下: 选取一个固定的点作为参考点。可以采用自动变焦镜头,参考点和镜头本体都不需动;先拍参考点,镜头自动调整到最清晰,系统自动记录下当时镜片的位置,然后再拍摄待测点,系统再将镜头自动调整到最清晰,系统自动将此时镜片的位置与前一位置比较,得出镜头移动的距离就是检测点相对参考点的距离。 这种方法经常用于三座标非接触检测设备上,台湾称为“三次元量测仪”。

网友E(2004-10-14):
hennry,你所说的方法还有一点不是太明白,可能是我没完全看懂。希望能解释一下。你说的意思是不是在两次测量中,镜头是在参考点和待测物体组成的直线保持平行移动的啊?如果是这样,那参考点和待测物体先后在镜头中所成图像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啊。那样单纯得出镜头移动距离好象是不够的。不知还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D:
Archon,假如我们在平台上平放一个轴承,我们要检测轴承的厚度。我们先用在平台上选取一个参考点,让摄像头同时能够拍到这个参考点,又能拍到轴承。镜头自动调整到最清晰(马达自动调焦),然后拍摄轴承端面,自动调到最清晰。系统计算出镜头前后调整了多少mm,就说明轴承的厚度为多少。 当然,如果轴承厚度超过镜头调解范围,可以将摄像头和镜头都固定在Z轴上,马达驱动上下移动。水平方向也一样,就是变成X-Y-Z三轴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