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for can

楼主(2004-09-13):
我在用通过SJA1000控制CAN总线与DSP进行数据通讯时,pc机中接收的数据发现丢失很多,后来检测到是释放接收缓冲器时占用了太多时间,请教能否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通讯速率是否过高,首先应降低发送频率,保证通讯正确后再一点一点往上调.另外应该及时读取sja1000的缓冲区.

网友B:
建议设置合理的本地CAN接收缓冲区的数据结构。

楼主:
谢谢!我降低发送时间为20ms发一次数据时,数据就不丢失,但我们要求是100微秒发一次数据。可我如果再缩短发送数据时间的话10ms/个,就又出现严重的数据丢失。只有在前64字节时不会丢数据(此时没有进行缓冲区的释放)。这究竟为什么?请不吝赐教!

网友C:
你的軟件寫得不合理

网友D:
我是一个自控菜鸟,想请教大家,profibus网络和mpi有什么不同啊?什么时候用profibus,什么时候用mpi。有这方面的资料相赠,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