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N2-410故障代码

楼主(2004-09-13):
求助:现有一台台安N2-410变频器,显示OL1.由于没有资料,不知是什么故障的代码! 请高手指点N2-410的一系列故障代码!!

网友A:
电机过载! where are you? 变频空载试机正常么?(不正常就送修吧) 正常!测加载电机电流是否达到上限,可能是负载过重!(是,只有扩大电机、变频的容量咯!) 如果电流没达到上限,查F069、F070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B:
的确是马达过载,我刚看了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