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台安变频开关电源异常!

楼主(2004-09-13):
此电源部分使用UC3844N作激励控制,查3844和负载端外围个器件无异常!但3844各脚电压异常,切波动较大,如:7脚VCC在12V~13之间波动!(7脚正常时16V左右)! 请问各位高手,有谁见过此种故障,可否指教?谢谢! { 我更换了UC3844N,其他还有从1脚到8脚的两个二极管! 这些参数都和原来是一样的啊!谢谢你,你见过这种情况么?我这里有两台都是这样,一台是别人送修的,我也没动,奇怪的是和我修的这个故障一样!晕了! }

网友A:
第七脚是供电电压脚,一般的启动电压好像是16伏,当启动时系统提供16伏电压后,就启动了,如果电压跳动可能是表的问题,你可以考虑先换一个启动电容看看是否有效,一步步排除了

网友A:
有没有示波器呀,买一个吧,修电源方便

楼主:
谢谢你!“爱国者”!电容换过,没有变化,去了电容后,电压稳定但只有12V,以你的经验问题可能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