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跟频率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4-09-13):
诸位前辈,请多多帮忙指教,谢谢! 请问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是什么关系?是否功率越大的变频器输出电流就越大?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是什么形状?是正弦波吗?

网友A:
我也对“菜菜鸟鸟”的问题感兴趣。为什么没有人回到呀? 功率越大的变频器输出电流就越大?这是肯定的;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是什么形状?是正弦波吗?因为变频器的输出采用斩波的形式,所以不是正弦波,而是矩形波,但近似正弦波。 可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怎么规范的?我查了一些样本,没有找到输出电压的规范,比如,3AC380-420V输入的变频器,他的输出电压范围可以是多少?谁能说明一下? 谢谢了。

网友B:
1)功率越大的变频器 能够 输出的电流就越大。 2)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波形接近正弦波! 3)如果没限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

网友A:
哈哈。非常感谢斑竹李老师的回贴。谢谢。 那么,也就是说,其一,输出电压受输入电压的限制,其二,输出电压与输出频率无关了。

网友B:
输出电压受变频器设置限制,但最大值只能是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与输出频率存在多种可设定的曲线关系!详细要看一下书!

网友A:
我知道,我只想证实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受谁的限制。已经明白了。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老师的指教! 一台0.75kw的变频器,在运行时为什么三相线电压有效值随着频率减小而减小,但每相电流却保持将近2A左右不变?

网友C:
逆变器的调制方式采用v/f时,输出电压降低,则输出频率也会减小.电流可以维持恒定(基频以下属于恒转矩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