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4-09-13):
我公司现有一台设备,电机功率 380V 250KW ,启动方式自耦降压启动,但启动的过程中电流一直比较大,电源开关时常跳,特别是高压侧。 请问各位大侠电源高压侧跳开关除了电流大的原因以外还没有没有别的原因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就是电流大。带载荷启动吗

网友B:
启动电压太低.

楼主(2005-07-11):
可能是电流大的原因,不过机组不仅仅是在启动的时候会跳闸,机组运行的过程中也有跳的时候,一直搞 不明白有老各位给分析一下!

网友C:
启动的时候跳多数是电流过大,运行中跳有可能是电缆发热导致开关跳,也有可能是负载突变引起电流快速变化跳,现在电机启动绝大部分都采用变频启动或者软启动,你的电机是应该改变控制方式的时候了

网友D:
电流大,U.V.W相序不对,你串联一个表检测一下电流。

网友E:
居然是高压侧跳。低压侧的断路器是不是配大了?或者是低压侧断路器断流能力不够的原因? 看一下跳车时候的电流到底是多少,估计不是一般的过流跳闸,检查一下电缆、马达、还有自藕变压器。

网友F(2005-08-24):
常跳高压侧,你那的低压侧断路器是不是配的不合理,建意楼检查一下车子起去时的实际电流及启动时长,并检查车子线路特别是降压启动电路部分是否正常,根据实际情况解决问题。

网友G:
可以把自耦启动的延时切换时间调长一点,应该能有作用。

网友H:
1、是不是自耦本生的问题 2、是不是二次的问题 3、连接电缆或是马达等等

网友I:
换软起动

网友J:
把自耦变压器的抽头调在65%一档。 尽可能空载或轻载起动。 查一下电源开关的整定电流。

网友K:
没想到,电动机启动还有这么多要求,长见识。谢谢!

网友L:
检查或更换高压侧开关.

网友M:
电机启动正常,工作也正常,只是偶尔会自动跳停,但没有任何保护,重新启动后又正常工作.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N:
如果拖动设备需要调速,如风机,建议你用变频控制柜换掉自藕启动柜1年省下电费足可收回投资.解决一切启动难题.

网友O:
启动电压太低.,缺相,触头接触不良,变压器接地或短路,电机负载过大,接地短路缺相都可以引起电流大,跳闸

网友P:
电机负载过大,电压太低,连接电缆太小

网友Q(2007-05-13):
自藕降压启动空载正常带载无法切换

网友Q:
自藕降压启动空载正常带载无法切换 why?热继电器正常.并且有时带载也正常.

网友R:
主要分析一下跳闸时的电流来判断是电机还是开关及启动器的问题,根据反映情况如运行电流低压在500A以下可以断定高压开关配置有问题.

网友S:
“请问各位大侠电源高压侧跳开关除了电流大的原因以外还没有没有别的原因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电源高压侧跳开关除了电流大的原因以外还有整定保护电流值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