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关于软件方面的测试疑惑

楼主(2004-09-1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看现场总线方面的资料,发现许多测试都是关于总线测试的,而对于软件测试方面的资料很少(基本没看到:)),难道施工完毕不需要对软件和总线整体进行测试吗?如果有的话,这种测试是偏向于硬件还是软件,有没有一些通用性比较强的测试工具呢?我是刚刚接触这个行业,望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现场总线的软件(通信栈、应用软件)在开发完成后,必须通过一致性测试和互操作性测试,然后才可以出售、安装和使用,因此正式的现场总线装置不需要进行软件测试。

楼主:
谢谢!那也就是说在正式的现场总线的测试主要就集中在设备与总线的连动性上面吗?是不是主要的测试都集中在了总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