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高手,如何将五十多台FX2NPLC组成网络进行监控

楼主(2004-09-13):
一个方案需要把56个电柜(全部为FX2N)现场已做好并投入使用,现要求连成网络,加上上位机监控 大家能否提点建议,采用哪种方案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你监控的是些什么参数了,有多少了。要求速度怎么样拉,可以用485,也可以加扩展用总线,CC-LINK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有56台,采集的量比较多,我担心用不了 现在主要是考虑怎么连成网络 一个FX2N-16CCL-M CC-LINK系统主站块好象只能连接7个远程I/O站 8个设备站 所以我想用FIX FOR MELSEC不知道是否可行,这种软件我也只是听说过,但也没用过,大家说可行吗/谢谢!

网友B:
本来这个可以用VB来写监控程序,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VB只能支持16个串口,所以一台电脑能监控16台FX2N,用四台电脑就能实现.在每台电脑上增加一个16口的PCI串口扩展板卡,直接使用编程口通信,通信电缆就用编程电缆,成本低。我用VB已成功监控11台FX2N PLC和5台FR-E540变频器(变频器使用485)。

网友C:
楼上的创意很好,实现起来恐怕不容易啊,一台电脑有16个串口吗呵呵

网友A:
加串口板卡是可以的,但距离比较麻烦。

网友D:
可以采取如下方案:采用四台电脑,每台电脑监控14台FX2N PLC.电脑通过RS232/RS485转换器接1台FX2N PLC上的RS485通讯设备,然后将其他13台FX2N PLC 和刚才那台串联起来,这样就形成了 和计算机的1:N连接,可惜N最大值是16 所以必须得用四台电脑,距离可以达到500M .

网友E:
Q00JCPU+QJ61BT11两块或更多(根据通讯数据量选择)+与上位机通讯模块(RS232/485 QJ71C24N或以太网1J71E71-100) support@syslink.com.cn 主题要包含SYSLINK

网友F:
昨天回了一贴,竟然没有成功。再发一下: --------------------------------------------- 监控层: 工控机 Q02CPU+QJ71E71(连接电脑)+QJ61BT11(连接各分站) 控制层: 每个分站为8个FX2NPLC,其中一个加上FX2N-32CCL,连接CC—LINK。 然后此机和其他7个PLC用485通讯。如果远的话,就用FX0N-485ADP。 ------------------------------------- 分类: 一个Q-PLC系统控制8个远程站系统,每个系统为8个FX2N,其中一个为主控。最多可以连接32*8=256个FX系列PLC,Q主机根据程序容量,建议Q02-Q02H为最合适,价格也不高。 -------------------------------- 方案扩展: 将Q-PLC挂到三菱的总线网络,用QJ71LP1之类的模块,又可以将N个此类系统连到一体。这样可以连接上千个PLC。只是上千个PLC的程序一定很有挑战性,主机最好选择Q06H以上的。 ------------------------------------------------------ 其实三菱的组网能力并不差,只是看怎么样用。我们曾经用这种方法连接了四十个FX1N的MT主机,控制多达70台伺服。 、、、、、、、、、、、、、、、、、、、、、、 诚交天下朋友,开开心心做工控 杨茂明 13816792706

网友G(2006-03-14):
可以采用管理层、控制层混合,主要器件为Q02CPU、QJ71E71-B5、其中QJ61BT11N构成主站,采用CC—LINK结构,不知道FX2N的点数多不多,根据需要可以分成多个结构,56个可分为4个独立的CC—LINK结构,从站采用FX2N-32C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