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

楼主(2004-09-13):
三菱a系列plc和触摸屏及485仪表通讯,能实现么?找三菱的资料太困难了。 哪有免费的软件及手册下载呀?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打电话联系13391265398吴华刚

网友B:
若是三菱的触摸屏连接方式很多,有CPU、RS232/422/485通讯模块、以太网、CCLINK、MELSECNET、底板总线等。 A系列PLC与485仪表通讯用A1SJ71UC24-R4模块,若是新系统建议采用MELSEC-Q系列。 support@syslink.com.cn Sub:SYSLINK

网友C:
哈哈,吴华刚也在啊....搬家搬完没??? ------- 我回复如下: 比如我们用FX系列PLC做系统时,有时想用二个屏,就会用一个接编程口,一个接FX2N/1N-422BD.ANS(小A)可以用:A1SJ71UC24-R4.不过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用485. 一般情况下,关于硬件连接的资料是触摸屏的厂家产的.比如三菱的屏就会有一本硬件手册(连接),专门讲如何用三菱的屏和其他PLC,变频器,以及其他设备连接和相关电缆的制作方式(本书我有,可以提供). 如果用三菱屏连接ANS---PLC的话更方便了,一是插编程口,此种方式较省钱.一是用一个模块A9GT-BUSS,总线连接.价格贵一点点,不过速度快.至于CC_LINK连接触摸屏,是一种比较昂贵的方式.除非你的屏离PLC好远好远.因为那个模块是要好几千的. 现在三菱新出的A975-TBA-CH,A970-TBA-CH不错,值得一用. 如果感兴趣,可以来电联系:1381679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