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头机专用四相限变频

楼主(2004-09-13):
对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显而易见的:      1 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次,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达到节能的目的     但是,很多用户使用后,发现不但不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是由于油田磕头机的特殊结构所致。      一个是电机驱动机械设备运行,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另一个是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等原因),由机械设备带动电机运行,是一个发电过程。就是说磕头机在相当时间内,要把势能变成电能回馈电网。在不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但是使用变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普通变频器因为输入的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机械所发的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因此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白白浪费电能和使设备发热,降低设备寿命。      解决办法就是把能量回馈电网,加能电子所生产的抽油机专用变频就是把回馈部分做在了一起,用军品32BIT DSP,按油田情况设计并充分简化,达到全自动运行功能,无须外加控制PLC及各种控制程序,比普通变频多节能20%以上。 详情可联系 0755-83409740 13510379353 对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显而易见的:      1 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次,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达到节能的目的     但是,很多用户使用后,发现不但不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是由于油田磕头机的特殊结构所致。      一个是电机驱动机械设备运行,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另一个是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等原因),由机械设备带动电机运行,是一个发电过程。就是说磕头机在相当时间内,要把势能变成电能回馈电网。在不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但是使用变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普通变频器因为输入的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机械所发的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因此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白白浪费电能和使设备发热,降低设备寿命。      解决办法就是把能量回馈电网,加能电子所生产的抽油机专用变频就是把回馈部分做在了一起,用军品32BIT DSP,按油田情况设计并充分简化,达到全自动运行功能,无须外加控制PLC及各种控制程序,比普通变频多节能20%以上。 详情可联系 0755-83409740 13510379353 对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显而易见的:      1 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次,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达到节能的目的     但是,很多用户使用后,发现不但不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是由于油田磕头机的特殊结构所致。      一个是电机驱动机械设备运行,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另一个是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等原因),由机械设备带动电机运行,是一个发电过程。就是说磕头机在相当时间内,要把势能变成电能回馈电网。在不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但是使用变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普通变频器因为输入的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机械所发的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因此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白白浪费电能和使设备发热,降低设备寿命。      解决办法就是把能量回馈电网,加能电子所生产的抽油机专用变频就是把回馈部分做在了一起,用军品32BIT DSP,按油田情况设计并充分简化,达到全自动运行功能,无须外加控制PLC及各种控制程序,比普通变频多节能20%以上。 详情可联系 0755-83409740 13510379353

网友A:
"在不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开玩笑,你应好好学习一下发电供电的基本原理,要能回馈电网须要三同步,即同频、同压、同相位。还须同时网上有用电负荷,电能在线路上不能存储的,且不能通过供电变压器,只有满足上述基本条件才可能实现电能回馈,许多油田一台变压器只供2到3台甚至1台抽油机工作,用次方法根本没用,且对电网产生干扰,增加供电线损。

网友B(2009-06-10):
别吹了,不用任何设备,都能回馈电网

网友C:
1楼的,电机变成发电机产生的电能不是回馈电网吗,不回馈电网那去哪里了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直流母线供电,普通整流器配合网侧变流器使用。

网友E:
电机变成发电机发出的电属于垃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