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摄像
请问工业用的数字摄像机和家庭用的数字摄像机dv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09-13):
有一项目要用到机器视觉,请问工业用的数字摄像机和家庭用的数字摄像机dv有什么区别?谢谢赐教

网友A:
我的邮箱是hyongcool@tom.com 请把你的需求写来,最好具体点!

网友B:
请联系松下电工机器视觉系统: zhaojie9992003@yahoo.com.cn

网友C:
请参看丰唐光电www.photonscope.com上的技术资料,上面有关于CCD摄像机、图像卡、机器视觉光学基础、选择光源知识、检测算法等的详细介绍。

网友D:
你是不是和王老师做的项目一样啊?

网友E(2005-01-19):
有很多朋友会提到,为什么工业摄像头一般只用40万像素的,而数码相机可以很容易就做到200,500万像素? 我以为主要是传输速度决定了.工业摄像头强调的是高速拍摄,实时性要好,所以要30桢/秒,60桢/秒;但数码相机一秒钟几桢就可以了.并且工业CCD芯片绝对不允许有坏的像素,而数码相机就无所谓了.对芯片的制作工艺也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