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的问题

楼主(2004-09-13):
请问是否能用WINCC来控制下位机的开关按钮? 例如:下位机S7-300。有一个开关量地址为I 1.0,我在WINCC里组态了一个按钮,是否能用这个按钮在上位机上来控制这个变量?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不可以,请在下位程序中加一个或条件,用位寄存器控制即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