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皮带秤的工控机接口问题??

楼主(2004-09-13):
1.我从外面看像是一台586机子,不过它上面的机箱上的按钮功能完全不同,上电也没有BIOS,操作系统的启动界面,直接进入控制界面?这是什么东东?请高手指教?   2.它用大口键盘,我找了个大转小键盘口接一个ATX键盘,键盘无法使用?不要说键盘也是工控标准,一般的不能用吧!    十万火急!!

网友A:
首先你没说清楚是什么样的接口,232接口还是485接口还是专用接口。其次你没说清楚用的是什么样的工控机,例如PLC+HMI一体机还是什么样的。再次我所接触到的皮带秤都是带有电机的,当原料在皮带秤上称好后,程序按流程启动电机把皮带秤上的原料输送走,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这种。不说清楚谁能帮到你?

网友B:
那应该不是工控机,而是80年代国家建材部开发的一种电子皮带称控制器,我以前那公司里还有这样的东西的,不过都积灰了。里面是用Z80CPU的,所有板卡象刀片一样插进去的,显示器应该是台黑白电视机,键盘就是普通键盘了,只是接口是老式的。总之那不是什么586更不是PLC+HMI,那时应该电子皮带称的第二代产品:MCU+模拟电子。你找个老式的键盘就能用了,关键是插得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