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楼主(2004-09-13):
我用一0.75kw的变频器给三个电感线圈供电(接成三相), 用电流表测得一相的电流接近2A,且不管怎样改变频率,电流 都基本保持不变,说明书上说输出额定电流是6A,请问电流为什么 会保持不变?是不是与负载有关?如果想增大电流,该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A:
当然与负载有关了。就是欧姆定律,只不过是交流的,电阻在这里叫阻抗,也就是等效的看成是一个理想的纯电组和一个理想的纯电感串联。 谁知道你的结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你监测的电流表有问题,也许你的电感线圈电感的感抗分量很小,而电阻的阻抗分量很大,变频调节的时候,频率变化,而电压却不变化(或者变化很小) 你是不是监测环节有问题?

楼主:
电压是要随频率变化而变化,我的意思是为什么电流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