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P8-24V/0.8A工业仪表电源

楼主(2004-09-13):
SDP8-24V/0.8A工业仪表电源 在工业自动控制领域,需要用24V直流电源为工业现场的一次仪表供电,目前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使用大功率电源集中供电。但是,由于一次仪表耗电量很少,而生产装置有大有小,一次仪表回路有多由少,且安装分散,因此,对于一些小型生产装置,用大电源集中供电电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使用成本高。另外,用大电源为整个生产装置集中供电风险较大,一旦电源出现故障, 将造成大面积的仪表失控。 本电源是采用超隔离高频变换技术设计和制造的小型工业仪表电源,有8个输出端子,一般情况下可带8台以内的一次表(也可扩展使用),主要用于工业现场一次仪表的分布式供电。 分布式供电的主要优点是灵活,可根据一次仪表的数量合理配置电源。这样,在一次仪表回路较少的生产装置就降低了电源设备的费用。 分布式供电的另一个优点是使电源故障造成的危险分散。某一台电源出现故障,只影响该电源所供电的少数仪表,不会引起生产装置仪表的大面积失控。 SDP8-24V/0.8A工业仪表电源的特点: 供电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 本电源是用高频变换技术生产的电源器件,变换效率高于一般的线性稳压电源,自身发热量小,可利用壳体直接散热,不需使用专用散热片,因此,体积小,重量轻。 抗电网干扰能力强。 本电源采用超隔离高频变换技术设计及制造,因此,可有效的隔离来自电网的杂波干扰,对电网电压的大幅度变化也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可在各种电压波动大,干扰强的电网环境下正常工作。 全密闭设计,适合条件恶劣的现场环境下使用。 本电源使用铝合金外壳,全密闭结构制造,电源内部固态封灌,因此,适合在高湿度,高粉尘,强震动,甚至工作现场有腐蚀性气体的复杂环境下使用。 工作可靠,使用安全。 本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宽,带有短路保护功能,一般输入电压的波动和外来干扰以及使用操作时的意外短路都不会使电源损坏。电源内部封装有一个0.5A的保险丝,万一电源自身出现故障也不会引起外部电网的短路事故。输入/输出/外壳之间的隔离电压设计值为直流2000伏,有较强的抗击穿能力。 技术指标: 输入电压: AC 187-253V 输出电压: 24V DC 输出电流 0.8A 短路电流: <2.4A 变换效率: 约75% 隔离电压: 输入/输出/外壳间 DC 2000V 使用环境温度:摄氏 -20---50度 使用环境湿度:<90% 抗震强度: 8g 外形尺寸: 主体:76(长)x44(宽)x35(高)mm,底座:96x44mm,总高:55mm 净重: 250g 接线方式: 接线端子 使用方法 为了使本电源可靠的工作,应注意正确的使用方法。 电源黑色接线端子是输入端,接电网,无极性。绿色接线端子是输出端,高位端子是正极,低位端子是负极,接负载。输出端子之间是并联结构。 本电源还有一个电源开关和一个输出指示灯。 电源的使用十分简单。首先将电源固定在金属安装架上,以利电源散热。然后接好外部输入电源,关闭电源开关(输出指示灯灭),输出端子接负载。一般情况下每对接线端子接一路负载(也可以扩展输出,只要正常工作时总负载电流小于0.8A即可)。接线完毕后打开电源开关,输出指示灯亮,电源即正常工作。 若电源工作时,输出端有短路,则电源指示灯灭,此时应关闭电源开关,处理故障,故障排除以后,再打开电源开关,将电源投入运行。 如果所带负载过重,则电源输出电压会下降,此时应减轻负载,使输出电压恢复正常。 兰州四达电子技术研究所 冯旭升 Email:fxusheng@163.com Tel:0931-3231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