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32位数据问题??

楼主(2004-09-13):
我有一个32位数据,整数部分保存在D50里,小数部分保存在D51里,那么我要在F940GOT上显示这个数字,要怎么写呢??是在显示区域写成 D50.D51 吗??我的意思是显示两个D数据中间人为加个点。是吗?

网友A:
GOT的数字显示键好象可以显示小数点吧!

No。18

网友(2004-10-18):
對呀,數字顯示設好小數點位置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有点麻烦,但是还是可以的,数据显示格式为32位,再设定一下小数点,应该就可以了。实在不行的话,请电话联系:13391265398 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