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学好RSView32呢?要有什么预备知识么?

楼主(2004-09-13):
怎么才能学好RSView32呢?要有什么预备知识么?

网友A(2004-11-06):
请问你用过其他的HMI 软件吗? 我也是靠用过其他软件的经验摸索的,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 QQ:329541498

网友B(2005-01-17):
建议先看看用户手册,然后研究一下那个自带例子。。。边学边做。。。。不是很难的。。。。有相关ab的问题建议你到www.rockwell-lab.com\forum那里提问。。。

网友C:
不需要什么预备知识,看一下用户手册。稍微摸索一下就行了。跟一般的组态软件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