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管径流量测量的方式

楼主(2004-09-13):
我公司设计了一个工程项目,有一个测量DN1800管道送风量的测量,现场选用插入式涡街流量计,但是现场一直不好用,通过样本的介绍需要满足的直管段为前10倍以上,后5倍以上,但是现场满足的要求为前6倍,后三倍,请问这种情况对策量到底能造成多大的影响?另外这种情况选用何种测量方式较好?求助大家,感兴趣的与我联系 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kdwyb118@163.com

楼主:
求助: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的技术资料或产品选型样本及报价情况

网友A:
气体质量流量计的前管段要求是15D(90度转角)后管段要求是2D。当然在不满足的情况下精度会有影响,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处理的。

网友B:
可以用超声波流量计,但这里有条件就是测量介质的压力要在6BAR,同时它的价格贵.

网友C(2004-11-25):
建议在管道涡街流量计前加装整流器,基本可以解决直管段不足的问题。加装需要前3后1管段

网友D:
楼上说的有理,我觉得你开始就不该选涡街,现在测量大管经风量-低档的有机翼,中挡的有热式,高档的有超声,干吗选涡街.均速管品牌有德尔塔巴\依特巴\阿牛巴\托巴管\威力巴\中航的什么巴,大同小异.热式的有FCI\INTEK,超声就更多.楼上有人说用V锥,这是种新产品,有不错的优点,但是不象孔板有计量标准,我未敢尝试. 浅言几句,让大家见笑了. 我这有进口INTEK热式,很便宜,有需要可与我联系. 付浪你好,听说德塔巴卖的不错,希望有机会合作!! 希望大家多交流LYLYH6554@YAHOO.COM.CN

网友E:
可以用皮托管啊

网友F(2005-02-16):
建议使用横截面式流量计.此流量计不需直管段.无需标定.只需270MM安装位置即可.

网友G(2005-03-21):
哪位大虾有德尔塔巴的资料,发到小弟的邮箱fulj118@163.com将不胜感激

网友H:
楼主有没有兴趣用插入式的气体流量计,前面直管道是4倍管径,后面只要2倍管径,精度达到2%,特别适合在大管径使用(比如:2m、3m管径)不堵塞,不磨损,不怕水和腐蚀,不怕黏稠物等,几乎免维护,来自美国产品。并且可同时检测被测试气体的粉尘含量。

网友I(2005-06-03):
希望大家多谈谈技术,这里不是交易所

网友J:
换成热式质量流量计,没有直管段要求.而且精度很高

网友K(2005-07-20):
热式流量计,比较合适

网友L:
建议用v锥,因为你的直管段不够,v锥大概是前2后1,还有整流作用,用着还可以吧,我这也有,qq:31472532。详细探讨吧!

网友M(2006-03-08):
建议用v锥

网友N:
弯管流量计安装要求仅需前5D后2D,
安装后基本不需要维护,无泄漏

网友O(2006-05-17):
 我想请教一下横截面风量测量装置中  流量公式中  K的具体取值!
www.forestrain1981@163.com

网友P:
楼上的你是什么单位的?

网友Q:
看样子是调试所得

网友R:
强烈推荐,如果条件允许用超声波流量计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E(2006-09-05):
用变截面法测

网友S:
我建议用V-cone锥形,我们在使用过程中的确不错,

网友T:
建议选用威力巴来进行检测

网友P(2007-03-08):
楼上的 请教了:这么大的管道 热式的需要布置几个点? 造价大概多少?

网友U(2007-05-29):
您认真看一下涡街流量计的使用说明书,可能是空气的流速不够造成的.建议您改用孔板测量.

网友E(2007-10-29):
找我吧,我是搞风机的,我知道如何测zj-z4@163.com

网友V:
建议用超声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