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电源模块烧了咋办?

楼主(2004-09-13):
前一段,我单位的AB公司 SLC-5/04系列电源模块无故烧毁,经查尚未发现原因,起初怀疑是强电侵入弱电系统,后改装接地系统,仍未解决,请大家指教

楼主:
请大家务必帮忙,烧一个模块可是好几千块啊

网友A:
你用1:1的隔离变压器,在次级加一个浪涌吸收。也可改装,根据输出的电压、电流做一个,何必去买一个几千元。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PLC是OMRON的,1周内连续烧了2个; 后来加了个稳压器就好了,PLC的功率很小,所以加稳压器的成本也很低;

网友C:
给修好,我会修价格又好 手机013391265398吴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