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中循环控制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4-09-13):
求教:用循环指令来实现求100个数的和以及对10个数的大小排序 怎么做,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2008-06-24):
各位高手,请教如何实现四台电机的循环轮换启动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各位高手,请教如何实现四台电机的循环轮换启动运行

笨法:做一个脉冲(以1秒的脉冲为例),用VW2——INC_W——VW2计数,用比较(VW4〉=VW2、VW6〉=VW2、VW8〉=VW2)来控制输出,再用比较(VW2==VW10)启动 0——MOV_W——VW2。是要一个一个动还是某几个一起动,就看你自己排列组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