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力士乐运动控制
rexroth总线通讯故障求教

楼主(2004-09-14):
我使用S7-300用PROFIELDBUS配REXROTH的DKC03.3伺服驱动器,使用系统功能块FC15对该驱动器进行写,同时在其他功能块使用了指针寄存LAR1指令,结果总线写错误。删除该指令,总线工作正常。何故?同时我发现在调用某些功能块时也会造成总线读写错误,是否与SIEMENS内部寄存器位数有关?请高手指点一二,小弟多谢。

网友A(2006-01-06):
我现在对你的问题不是很理解!不知道你在DKC上是如何配置的?

网友B:
您好,首先我觉得您使用的应该是SFC15功能块,如果是SFC15的话,您可以观察其功能块的RET_VAL 返回值来初步判断故障所在。另外在DKC上您所需要写入的参数长度,一定要和S7里面的数据长度相同,还有参数的起始地址及源数据范围一定要正确。总之您先看一下RET_VAL的返回值再说。希望对您的问题有帮助。

网友B:
我就晕,发帖子了,还被删除了。自己顶一下,气死了。:)

网友C(2007-04-23):
跟我们的差不多哈,我们用的是400带两个DKC,也是用SFC14,15来控制

网友D(2011-01-13):
貌似不用SFC1415,直接读写IO点就可以吧,这样简单一些

网友E(2011-07-14):
FC15功能块写DKC 的那个参数?需要把这个参数用Drivertop配置好.详细联系 keyhow@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