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安装问题(IO)

楼主(2004-09-14):
在一台计算机上安装intouch,机器操作系统为win2000professionsal sp4 ,intouch 安装成功 但是在安装IOSERVER是出现故障,系统提示 Install of the common components could not be started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对于intouch 7.1以上的IO server 的安装需要先安装 common components 组件,才能安装其它的io server 应用程序. ioserver 在运行时会调用一些common中包括的DLL,及一些调试工具. ftp://ftp.utitech.com.tw/

网友A:
请问各位高手: intouch通过modbus带Momentum,I/O server 里的 Slave Device Type 该如何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