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终端电阻

楼主(2004-09-14):
请问,各位老大.总线的终端电阻如何接法,对电阻值有什么标准.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是接在网络接点的最后一个终端设备上!一般是100~150欧姆左右!

网友B:
总线的终端电阻接在该段总线的始端和末端,阻值与总线的阻抗必须匹配.要根据总线的类型选择.一般提供总线的厂商多提供配套的终端电阻.

网友C:
一般地,阻值符合要求,与电缆的特性阻抗匹配,有的终端匹配电阻使用三个电阻,串联,其中的电缆接串联点上,串联电阻的两端接电源和地。具体需要根据网络的要求而确定电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