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OPC将非标准设备加入IFIX

楼主(2004-09-14):
在实际应用中,有许多非标准的设备,在监控组态软件中是找不到对应的通讯驱动的,如何将这些非标准的设备加入到系统中,从本人的实际经验来看,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以IFIX为例):   1:在某电站,IFIX的点数为900点,但是实际的IO点数超过了900点,采用IFIX的SIM点即模拟的驱动,将SIM点按照现场设备的通讯协议组织好后(模拟量,开关量等),采用OPC技术,做一个OPC CLIENT 程序,该程序通过通讯(串口/485/以太网等)实时采集数据,然后按照OPC规范将数据写入IFIX提供的OPCSERVER中。用此种方式,可以减少购买IFIX点数的投资,何乐而不为。相信其他软件也可以这样实现。   2;第二种方式,是因为很多监控软件支持双向OPC,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开发一套OPC SERVER,供这些软件访问。个人认为采用OPCDA2.0的效果比1.0好。在某现场,采用OPC编写了一套符合继电保护装置的CDT通讯规约的OPC SERVER,运行效果很好。   从编写数度和投资来看,采用第一种方式是最好的,因为编写CLIENT程序要容易的多,而且还可以节省投资。   如果采用第二种方式的话,可以大大提高自己的水准,至少对OPC规范有了彻底的理解,没有在云里雾里的感觉了。   另外较老的系统,不支持OPC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欢迎交流。QQ:41063473,63540309

网友A:
ifix有自身的OPC server 及 opc client,用上述方法,并不能减少你的实际IFIX点数. SIM中的点只要在数据库中出现就会算点. 如果用ifix 的opc toolkit 可实现TCP COM 互备,并以opc 方式提供给IFIX. 而用第三方的opc 开发包当然也能将数据送入ifix 系统,只是多了一些中间层,如果是大系统,这种方法不适用.

楼主:
回邓志群: IFIX的SIM点不算点数,这个已经经过测试。 问题是采用OPC TOOLKIT需要MONEY。 第二种方式是不能减少点数的。 第一种方式是可以的。

楼主:
请问版主:IFIX在大系统中占有多大市场份额? 大型电站算不算大系统,为什么象IFIX此类软件没有进入呢?

网友B:
这个大型电站,国内一般为南瑞,南自,四方,东方电子所占, 选用的平台一般为 UNIX,而不是WIN

楼主:
同意deng_lp: 所以说IFIX也不见得能做大系统。

楼主:
deng_lp is 邓志群 yes or no 另外问一下,国外WINDOWS平台软件中,双网冗余系统中对于现场同一信号,是如何处理的? 例如开关量DI1,对应于双CPU,双网卡的PLC来讲有四种通道,在数据库中如何将这四种通道的数据定义,是定义四个点,还是一个点,我不太清楚国外软件怎么做的,也没见到类似的项目。 国内组态软件众多,有案例的也可以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B:
deng_lp is 邓志群. 从前置机上看是4个点. 从服务器上是 2个点 从操作站上是1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