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感器啊?

楼主(2004-09-14):
去看了一台国外的机器,它在转轴上装了一个类似齿轮的东西A,一个类似于速度传感器的东西B安装在A下面,但是我发现这个A是由一块表面光滑的环形磁铁构成的,这是不是A与B组成测速传感器啊,但是我见得比较多的,而且我们采用的也就是在轴上装一个136齿的齿轮,然后利用速度传感器来测速,那到底这个A和B组合起来是测什么的?

网友A:
可能是Magnetic Pickup转速计。A是环形均匀分布的磁铁,B是霍尔元件。监测磁脉冲从而测转速。 没有具体图片只能猜。

楼主:
我给你发了email 你看看 谢谢!! 是你用户名中的email

楼主:
我查了一些资料 看来应该是如LVDT所说的那样 是测速计 《传感器和信号调节》第二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Page 226 谢谢! http://www.globalspec.com/FeaturedProducts/Detail?ExhibitID=1912 是baumer的

网友B:
可能用来测量距离的,之前有见过类似的设计。B是用来计数的接近开关(BAUMER),通过感应B,发出脉冲信号来定位。目前基本用编码器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