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TP270与pc的连接

楼主(2004-09-14):
刚刚开始接触触摸屏软件,将pc机和simensTP270连接时,出现如下问题:下载提示,无法连接,请检查屏幕,设置,电缆。我用的是232串行线连接的,下载选择COM1 串行 ,另一端接在触摸屏的config/printer RS232。 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5-02-17):
23针交差,578针一对一。PC选择COM1 串行 ,触摸屏默认设置就行。另一端接在触摸屏的config/printer 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