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PLC 用MOV指令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2004-09-14):
各位,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使用OMRON C200HS CPU21 的PLC时,使用MOV指令不能发送数据,具体情况如下: MOV 124 DM41 在软件上监视到124的值为稳定在1888(十六进制)而DM41的值则要么是0要么是FFFF,无规则变化,我曾把DM41换成多个数据地址,比方说DM200 DM400 DM201 DM184等等,其故障都一样,不能正常控制,然而,另一外的一组数据,123的发送到DM40的,都是正常的,且124的也可以发送到DM40,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A:
124是一个通道(特殊模块使用区,比如A/D) 如果想要传送124应在其前加#,即#124

楼主:
不错,124的确是模拟量模块输入通道。不过,我想不应当在其前面加#号吧,因为,一直都要用,而且还用得好好的,突然就不好用了啊,况且,123通道也是同样的,也是模拟量输入,而且也可以发送到DM40啊。换过来说,124也可以发送到DM40啊。如按你所说,在前面加一个#的话,不就成了发送立即数124到DM41区了吗?我要的就是把124这个地址的数据发送出到DM41啊。

网友A:
你查一下Dm41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使用过?(有可能是变址寻址使用)

楼主:
我查过了,没有使用过啊,而且,DM200、DM400、DM201、DM184等地址都试过了啊,都是一样,没有反应,要么是0000要么就是FFFF。

网友B:
去向OMRON公司寻求技术支持吧!!!

网友C:
用交叉引用表查看DM区使用情况,然后找到1个空闲的DM地址(例如DM888),将MOV 124 DM41 指令修改为 MOV 124 DM888

楼主:
我也按照楼上说的那样做过了的,不但试了一个,而且还是试了好几个,其结果都是一样,没有反应.

网友D:
该机有没有同别的PLC联网。 程序里有没有使用 recv指令 或 联网机器里有没有send指令; 有没有块传送指令 Xfer。 但你试了很多DM都不行,好像也不关DM41的事。 另外,有没有12403, 12407,12411,12412置位的指令。 但这是输入模块,很奇怪? 你试试能否改变模拟输入信号,检测124有无改变!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 碰到一个程序,首句使用SYS(Func 49)给程序加密, 第一次遇到这个指令,没有彻底消化。 但可以模仿源程序修改密码。 有谁知道的,给我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0对应0 ffff对应-1 有可能你的输入模拟量超出模块设定范围 检查模拟输入信号范围是否正确 检查模拟量输入设定是否正确(0-10v,0-5v,4-20ma等)

楼主:
输入信号电压为2.88伏,电流为11豪安,124通道一切正常,变化也正常.并没有超出量程一说啊.john2说的那个问题,我用过,也就是用这个加的密码,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QQ:157105184

网友D:
谢谢!我上班时不可以QQ的。 晚上在家倒可以。 我的问题是,用CPT软件的help看sys指令时,help中并没有介绍有加密的功能。 你有没有SYS指令的详细介绍呢?如果有就发给我 szhwzjun@sina.com , 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CXP软件编写的,在这个软件的指令介绍中就有这个指令的介绍.

网友D:
OK, 谢谢! 另外,你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找到原因。 找到了,发出来我们看看。 对了,会不会 你的这句指令在子程序中,因没有被调用而没有执行?

楼主:
目前还没有解决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这句指令并没有在子程序中啊,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E(2008-03-23):
今天我也遇到你所讲的同样问题,请问:你的设备是一直使用的吗?连续使用多长时间了。如果有解决办法相互学习。我打算先换一块电池看看。

网友F:
还有一种情况.传感器故障. 学习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