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热量(温度)积算控制仪表卖?

楼主(2004-09-14):
谁有热量(温度)积算控制仪表卖?(输入信号为K型热电偶0-400度,将温度与时间进行积算,积算值到达设定后有继电器动作,积算值复位)能实现此功能的其他仪表也行。

网友A:
我有你要的表: XM型智能热量流量积算仪系全套采用引进技术和引进工艺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功能丰富智能性强,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采用微机非线性处理技术,只需正确输入流量变送器的量程(FO0 FFS)或涡街流量计的脉冲流量系数K(每单位流量K个脉冲)温度变送器的量程(TO0,TFS),流体温度参考点( T0),仪表便可正常工作,并在全量程范围内保证精度。 2.能储存现场数据,掉电不丢失信息。 3.具有自动稳零系统,确保长时间运行无零点漂移。 4.采用先进的全数字式本机调校系统,机内无任何电位器。 5.采用国际通用的卡入式安装结构,使仪表安装、维修、更换简单方便。 6.可接收孔板流量计的差压流量信号或涡街流量计的脉冲流量信号。 7.用户可设定瞬时流量的小信号切除值,小于切除值的信号将视为0流量处理。不作累加积算。 8.用户可通过按键将流量积算值清零,使流量积算值从0开始计数积算。 9.用户可通过按键修改补偿模式、控制模式、量程和重新校正仪表。 10.具有瞬时流量、补偿压力,补偿温度位式调节和批量控制功能,可发出上下限报警信号。 11.具有瞬时流量变送输出功能。 T:0510-5133998 jiate88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