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1n通讯

楼主(2004-09-14):
各位高手,新手有棘手的几个问题想请教: 能否用fx1n与485接口的传感器相连并通讯,如何买硬件并且如何编程,忘给予指点; 另外,本人在使用fx1n与cpu通讯时,使用了485adp模块直接与232-485转换器相连,其中,adp的link口未连接任何线,未使用fx1n-485-if模块,不知这种使用能否正确通讯,本人一直没有成功通讯,忘高手给予指教,希望能给予程序编制和硬件选择上的帮助!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 我用485ADP和电脑232-485已成攻连上通讯距离120M这可能是你上们位机的通迅设置和PLC里的通讯设置不对应引起的 具体情况打电话询问13391265398吴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