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里边我们做的画面切换能否通过程序控制

楼主(2004-09-14):
大家好: 又有问题向你请教了,wincc里边我们做的画面切换能否通过程序控制?

网友A:
可以 啊,有定义一个文本的内部变量,连接画面好了

网友B(2004-10-30):
可以建立一个外部变量,在画面组态里的显示属性内动态连接该变量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