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表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4-09-14):
组态王报表的一点疑问 我在组态王6.03的报表画面(画面名称为“运行日志”)中做了个报表控件,名为“电气报表”,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的“\\本站点\$日”变量中有如下语气,目的是在0点时装栽空白报表,开始新一天的报表记录。 row = 3; string blank; blank = InfoAppDir() + "报表\blank.rtl"; ReportLoad("电气报表", blank); 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的“\\本站点\$时”变量中有如下语气,目的是在整点时保存有关电气量。 \\本站点\row = \\本站点\row +1; ReportSetCellString("电气报表", \\本站点\row, 1, \\本站点\$日期); ReportSetCellString("电气报表", \\本站点\row, 2, \\本站点\$时间); ReportSetCellValue("电气报表", \\本站点\row, 3, \\本站点\A相电流); ReportSetCellValue("电气报表", \\本站点\row, 4, \\本站点\B相电流); ReportSetCellValue("电气报表", \\本站点\row, 5, \\本站点\C相电流); ReportSetCellValue("电气报表", \\本站点\row, 6, \\本站点\AB线电压); ReportSetCellValue("电气报表", \\本站点\row, 7, \\本站点\BC线电压); ReportSetCellValue("电气报表", \\本站点\row, 8, \\本站点\CA线电压); ReportSetCellValue("电气报表", \\本站点\row, 9, \\本站点\有功功率); string rep2; rep2 = InfoAppDir() + "报表\" + \\本站点\$日期 + ".rtl"; ReportSaveAs("电气报表", rep2); 运行后发现有一些问题,运行时如果“运行日志”画面为当前窗口,即处于激活状态,电气报表的生成和存储都正常,但如果“运行日志”画面不为当前窗口,电气报表的就没有生成和存储.现我想使不论“运行日志”画面是否为当前窗口,电气报表都能自动生成和存储,如何实现,请各位大师指教。本人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好象是画面属性中的替换或覆盖,选覆盖吧, 找亚控确认一下。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把各个画面的属性都改成覆盖,但那太耗资源。可以在 命令语言\应用程序命令语言 对话框中选中“运行时”对话框,把整个程序COPY进对话框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