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got与plc通讯故障!!

楼主(2004-09-14):
请教:got-f930与qj71c24串行模块连接,用232电缆大约30m,在办公室测试时能通讯上,到现场无法通讯,模块无报警,rd指示灯闪,sd灯不亮;用422电缆大约2m也能通讯上,换成30m时也通讯不上,情况同上。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由于现场各类设备有干扰,线的长度又太长,所以传输的信号不能正确送到PLC内! 办公室内一般没有干扰源,所以距离长一点也没有影响! 连接电缆最好屏蔽接地,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也不是距离长问题 232可以做到50M 我一下也说不清楚 详情请打话吴华刚

网友B:
这个问题也不是距离长问题   232可以做到50M   我一下也说不清楚   详情请打话13391265398吴华刚

网友A:
100M的我都用过,但那是在一般的环境下,如果在设备现场,周围有电磁场或强干扰源,可能10m的距离都不能正常通讯!

网友B:
用BUSS不就行了吗

网友C:
问题所在:80%可能是电缆的原因. F930如果线长了,信号要放大的.屏蔽要加强的.这咱电缆,国内能做的估计只有一两家.我曾经用FX-50DU-CAB0(50米)将930和FX2N连接过.成功!用Q和A的,我做过的都是A900系列,清一色用BUSS. ----------------------- 另,Q系列都能用得起了,为什么还用930这样可怜的小尺寸啊,建议下次参考一下"A970GOT-TBA-CH"+A9GT-QBUSS

网友D:
我的记忆中,232最大可做到15米,你的线缆长了。422和485 可以做的千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