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50KW电机的额定电流有多大?

楼主(2004-09-15):
请问,250KW电机的额定电流有多大?

网友A:
我见过的普通异步电动机大概是150A左右吧

楼主:
osdica: 谢谢,电流不会这样小吧?

网友B:
380V / 大约443A

楼主:
谢谢了,多多学习,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
经验值是功率的两倍

网友D:
不错,四极大功率电机一般比两倍值小一点

网友E:
不错,四极大功率电机一般比两倍值小一点 y系列产品(IP23),467A,250KW,效率94.3%,功率因数0.88,4P

楼主:
谢谢诸位的帮助。真心感谢

网友F(2020-10-14):
我这里有一台250KW电机,额定电流在16.8A,不过电源是1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