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稳磁保开关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4-09-15):
请问双稳磁保开关的原理?感谢!~

网友A(2010-09-03):
在干簧管上设置两个极性相反磁性较小的磁铁,因有它的存在,可使干簧管中的触点维持现有状态。但因两个小磁铁吸力不足,不会使干簧管吸合,只有受到外界同极性的磁场作用时才能吸合,受到异性磁场时断开。(当外界磁铁靠近干簧管时,触点闭合,当磁铁远离干簧管时,触点闭合,保持现有的常闭状态。 当外界磁铁二次靠近干簧管时,触点断开,当磁铁远离干簧管时,触点断开,保持现有的断开状态)
您可以了解一下德国GUNTHER1595和1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