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俩pci-1716的问题。

楼主(2004-09-15):
对于A/D转换,怎么选择输入范围,我是用vc编程,里面的usGainCde怎么用的,它应该不能被用户修改吧,还有对于这块扳子,角上的四个开关干什么用的,说明书好象也没介绍

楼主:
没人用过这个扳子吗,看来 真是麻烦啊

网友A:
PCI板卡的量程一般是通过软件在程序中设定的。

楼主:
我知道,不过PCI——1716没说啊,可否指教一下?

网友A:
打电话请研华的技术支持帮你查一下。